关于NMOS驱动的疑惑,再次求助,十分感谢

楼主(2010-01-12):
我是想做一个Buck结构的负载变换器,单片机控制NMOS管的通断,输入电压最大20V,电流最大3A,输出随时可调节。但是驱动的问题困扰了我几周了,现在还是有一些疑问,想求助一下坛友:

    1.关于驱动用三极管推挽电路:我在坛里发了一个帖子,有人说推荐用推挽电路,但是我输入是直流正电压,也需要用推挽电路吗?

    2.关于驱动用三极管,还是用IC:在坛里发了一个帖子,有人说“小功率的几乎不需要驱动,1A、10A、100A驱动电路都不相同”;问了一位老师,他没设计过开关电源,建议我用专门的驱动IC。现在在是否选用IC上疑惑。

    3.这个是我最疑惑的,我的MOS管是漏极接输入,源极接输出(不上图了),这样Vgs要大于一定值需要用用特殊电路吧(什么什么泵?名字不记得了)。我在图书馆借的开关电源书里关于MOS驱动的,都是漏极接输入,源极接地的情况,因此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请教一下。

网友A:
MOSFET是N沟的还是P沟的都不交代下啊?

网友B:
1.对于N沟道,寻求简单的话可以用驱动芯片,几块钱,节省成本的话可以用推挽电路。
3.你的MOS管可以接在电源返回端,这样就会避免Vgs过高的问题。

网友C:
才3A的电流,需要驱动芯片吗?

楼主:
电流应该满足,主要怕那个门槛电压达不到,Vgs要大于4V才能导通吧,这个我怕达不到。

如果将mos管接到返回端,将单片机的3.3V高电平接一个三极管升高到电压4V以上提供给nmos,就可以驱动了吧。 推挽电路的两个互补的三极管是用在交流输入的时候吗?

网友D:
你可以看看这本书

网友C:
怎么会用NMOS?这里应该用PMOS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一篇文献中看到:“虽然pmos可以方便的用作高端驱动,但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还是常用nmos”。看了一下IR2110的数据手册,Vcc需要最少10V供电,我的系统里没有10V的电源,如果Vcc直接接到太阳能板上也不太合适,所以考虑换成低端驱动。

我准备换成低端驱动电路了,对于直流输入,不需要用推挽式驱动了吧?我找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在单片机引脚后接了个共集,共射电路,Vsc+为4.8~9V,想控制25k的pwm信号,不知道可行否。请指点一下电路图。

网友D:
这个电路控制25KPWM不行,必须推挽.
控制250Hz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