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1-12):
谁知道数字游标卡尺的工作原理及电路图?望赐教!

楼主:
光栅,能否讲详细点,谢谢2楼!

网友A:
普通数显卡尺用的是容栅传感器,其利用定极板和动极板间在相对运动时的电容变化量作位置传感,所用传感器和IC已专用化,电路极简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光栅式传感器用于专用高精度卡尺和数控加工机械上,其原理是利用莫尔干涉条纹进行测量。

网友B:
感谢 春阳老师!
我一直用 都没想到它的原理  呵呵 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