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电源保护器件选型:

楼主(2010-01-12):
如图,图中使用PTC和TVS来防止电源浪涌

网友A:
PTC    Ih = 500mA
          Vmax>5V
TVS 一般就好吧!

网友B(2010-04-07):
5V进来先串连一个自恢复保险丝LT-mSMD075,再对地加一个瞬态抑制二极管,+接底,就可以了!

网友B:
Part Number
I hold
(A)
I trip
(A)
V max
(Vdc)
I max
(A)
Pd max.
(W)
Maximum
Time To Trip
Resistance
Agency
Approval
Current
(A)
Time
(Sec.)
R min
(Ω)
R 1max
(Ω)
LT-mSMD075
0.75
1.5
13.2
0.8
0.2
0.1
0.45
UL/CSA/TÜV
LT-mSMD110
1.1
2.2
0.8
0.3
0.04
0.21
UL/CSA/TÜV

网友C(2014-08-17):
元件 分开 效果  好吗?

有一个 集成在 一起的 元件 polyzen   PTC  和 TVS  相会  抑制  可以 防止 TVS  发热

网友D:
这样就可以了,TVS用6V的

网友E:
ptc 不具备抗浪涌功能,因为它有反应时间,当它起作用时,浪涌已经过去了,不过作为过载保护还是不错的。
个人观点,仅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