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的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0-01-12):
我使用protel的时候,在载入元器件原理图符号库,不能载入。这是什么原因?
我的系统是vista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是,这个软件就是和兼容有关,你这还是好的,我原来VISTA的按上就不能用。不过你先试试关了重新开,看看能不能加载。我不能加的时候就是把原来的保存了关掉重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