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系统

楼主(2010-01-12):
要求:
1、当按下测量键时,系统开始测量模拟输入电压(一路)并将测量结果保存至内部RAM的50H单元(要求用中断方式读取测量结果)
2、当按下显示键时,系统将测量结果以十进制的形式显示在三位数码管上
3、当按下串行传输键时,系统将测量结果通过RS232口传输至PC机中(波特率2400baud/s     fsoc=11.0592mHz)
要画出系统的硬件连接图,编写完成相应功能的单片机程序
假定模拟电压的量化位数为8位,输入正电压小于或等于5V

网友A:
课程设计?要求基于什么芯片?
目前的要求限制很少,难度也不大。很多书上都有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图书馆泡一会儿就解决掉了。

网友B:
硬件 AD采样电压需要接外围电路,根据需要网上查找。按键上拉后,连接IO口,检测低电平有效。显示方面不接外围电路话,3个IO位选,8个IO段选。51单片机可能驱动力不够,需要外接三极管。串行通讯可以找带有串行通讯功能的芯片,网上搜搜现成程序,推荐用C,可移植性好。改改IO口设置就OK。

电源部分不知道要不要求,找个现成芯片,稳压即可~~ 其实这个设计估计导师给你的确是简单的,硬件,软件几乎都有现成的参考,典型的AD采样送显示。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C:
给你们老师带句话,让他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恐龙好了。

芯片看到11.0592MHz就猜到是51了。

我来帮你们老师改改:找一个带内部AD和段码LCD驱动的单片机完成上述功能,做完包你找到工作。

网友D:
:victory:**,**就是胜利

网友D:
头好痛呀,感冒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