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晶体谐振放大电路原理

楼主(2010-01-12):
这是C36对讲机上的30M本振部分,TR3将30M本振信号耦合到双栅极混频器其中一个栅极,文档上的介绍是这样的:

本振电路由N7及其外围元件组成,三极管N7和10M晶振产生10Mhz的振荡信号,通过C47和L6组成的30Mhz选频网络选出其三倍频经过C49耦合至中轴TR3,再经30Mhz的选频网络选频,进一步滤除杂波,这里就产生了本振频率,最后经次级线圈耦合至场效应管N2的栅极。

小弟有三个问题:
1.我对照书上写的三点式振荡电路比了比不太像,不知道这个C46和晶体的反馈网络如何满足相位条件的。
请高手帮忙讲讲10M是如何振荡起来的。

2. 耦合电容C49大小为何选用2P?2P对与30M信号阻抗应该有上K,咋不用个大点的电容呢?

3.TR3谐振在30M,为啥都要用可调电感?调试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谢谢

谢谢。

网友A:
1、C47和L6对10MHz的信号等效于短路,10MHz晶振等效于电感,和C46和C50组成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2、30MHz的源(C47和L6并联谐振)阻抗很大,用小电容耦合,可减轻负载,提高Q值。
3、TR3是个中周,可调整使其谐振于30MHz,使30MHz输出幅度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