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IAR中intrinsics.h这个头文件在什么时候用?

楼主(2010-01-12):
请问IAR中intrinsics.h这个头文件在什么时候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__enable_interrupt();

详细内容可看IAR的手册,在“帮助”菜单下。

网友B(2010-03-10):
直接打开文件 看看里面定义了啥

网友C:
这个是你要调用本征函数时才用的头文件。如果你要使用本征函数编译器可以让编译器帮助你控制汇编代码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