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三极管能做实现双开关功能吗

楼主:
因为LED的电流很大.
而又要实现双开关控制功能.
因此多加了一个PNP型的三极关做为开关,使其向下接地

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A(2010-01-13):
N管没事就导通着,P管负责把R上面过来的电流消耗掉,问题是貌似10K的R怎么着也点不亮LED来着
能把这么个LED驱动做到这个复杂程度,也算是牛X的

楼主:
N管其实不是一直通的.只做个模型而已.
假设N管已经通了.P管能起到作用吗?
至于电阻的参数,从protel中随手画的,自己加上去的.电阻参数先不管他

网友B:
菜鸟哥,,,貌似N久不见影......

网友C:
电路极度不合理,NPN多余,10k太大。

网友D:
楼 主应该说明一下自己的设计意图,什么叫‘’N管其实不是一直通的.只做个模型而已.‘’N管明明是会通吗。

网友E:
进来拜一下楼主,太强悍了,这个驱动电路的设计是参考哪里的资料弄出来的啊。

楼主:
这个想法是自己构思的,不然也不会让人讨论下可行与否.

文中已经说到,这个需要两个开关来控制.所以决定用两个三极管.其中一个三极管,我可以确定不会有问题,所以直接用高电平把它补上了,假设他为一个通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三极管能否起到开关控制作用.仅此而已!

网友F:
电路设计极度不合理,
既然LED电流非常大,就不能采用消耗电流的办法来使LED熄灭,
严重不符合节能减排精神。
设计个晶体管开关就那么难吗

网友F:
你用两个信号控制同一个NPN管的基极即可,只需要很小的功率,不需要再另外加开关管。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学习~~

网友G:
NPN是不是一直在饱和状态?

楼主:
不是一直处于饱和的。需要时就是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