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连接线太多

楼主(2010-01-13):
最近在用PIC32MX7系列,发现以太网连接要18线,太恐怖了

有谁用过,谈谈

网友A:
MAC连接PHY,有RMII和MII两种,MCHP给的RMII的连接,线已经算少的了。斑竹打算用哪个PHY啊,我粗略调查了一下,PIC32MX7+PHY,未必比PIC32MX4+ENC,或者PIC32MX5+ENC划算。
用MCHP DEMO板的那个PHY肯定是不行的,贵得可怕

楼主:
我要USB,CAN,以太网同时使用,所以不能选PIC32MX4+ENC,或者PIC32MX5+ENC

推荐几款PHY?  谢谢
听说有3元左右的PHY

网友B:
一直以为弄个8039就能解决了,呵呵,其实8039到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不过以前拿过一款艾默生的产品,用的8039+ROBOT的MCU做的以太网控制的产品。

呵呵,本来打算用LM做的,后来艾默生不愿意由我们给他供应这个产品,就PASS了。

网友C:
如果PIC32MX7XX能像PIC18F97J60系列那样内嵌MAC和PHY模块, 那就省事多了.

网友D:
我觉得可以做的.就是把microchip的100M的enc624封装进pic32就可以了。嘿嘿.

网友A:
PIC32MX5,自带USB,带CAN,再加个ENC不能满足需求

网友A:
3元的PHY哪里有,也推荐一下。

网友A:
内嵌ENC有个问题,除非单独为以太网开个时钟输入(25M)的,否则主频的始终就是怪怪的,看看18F97J60,要用以太网,只能接25M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