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指点一下面的PWM转模拟电压输出原理

楼主(2010-01-13):
这是公司一块N年前的一款产品中的一小块电路,功能是PWM转模拟电压输出,输入IN是一个经过光耦隔离的PWM信号,电路其他部分很好理解,就是画红圈部分的作用不是很清楚,虽然知道是滤波,但是原理不清楚,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您好,pwm转0-vcc的完整电路方面po出吗,最近在找一个这样的电路,若可以不胜感激!

网友A:
PWM转模拟电路还搞得这么麻烦啊?2个电阻2个电容组成的积分电路加个运放就搞定了。

楼主:
回楼上:输入信号是经过光耦隔离的,出来后有一定的失真,为了提高输出的模拟电压的精度,尤其是在PWM占空比很小的情况下,所以中间加了一些电路。

楼主:
各位前辈进来发表点意见啊:'(:'(

网友B:
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吗?我是新手,不太明白4066作用以及整个电路工作原理~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当输入PWM波是高电平,4066下面2个开关导通,接高电平,反之接地。
相当于整形作用,把输入的PWM波整形到0-VCC。
红色部分对于PWM高频信号相当于一个大电容。
当C102下面的波形有上升趋势,通过运放反相放大,从C101反馈回来,阻止信号上升。

网友D(2013-03-08):
红圈部分加下面的运放应该是带阻滤波器,滤去基频

不是带阻。是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