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0-01-13):
在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电源的输入端,二极管D1,D2起到什么作用呢?多谢了

楼主:
应该不是稳压吧,感觉是防反保护作用,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可能是TVS,吸收电压尖峰的

楼主:
怎样吸收电压尖峰的?

网友B:
看图上画得不是TVS,应该是方向保护。

网友C:
TVS也应该能起反向保护作用。更主要的是ESD方面应用的吧

网友D:
个人认为防止+—15接反比较合理

楼主:
如果接反的话,二极管不是导通了吗,如何防止接反的呢?

网友E:
这个叫做“钳位”,用于使PIN3、7、8上的电压幅值(通常因感应而来)不超过正负电源,这是一种常用的防护方法。

楼主:
多谢楼上,PIN3,7,8是地,电路中的尖峰电压,常在地上产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