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这两种情况,哪个绝缘特性好?

楼主(2010-01-13):
搞电气绝缘的指点下!
目前遇到一个技术问题:
1 第一种指标:1000V测试电压下,绝缘电阻为100M欧;
2 第二种指标:每英尺75000V情况下,漏泄电流小于50微安。
请问第二种指标能否满足第一种的指标要求?
第一种指标为长度20CM下的,第二种指标是长度为30.48CM的

网友A:
当然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指标好。

就耐压(按分压等价或场强等价),绝缘电阻,第二种指标都比第一种指标好。

楼主:
谢谢!能否给说得详细些,给个理论推导或计算之类的,想搞懂!

网友A:
静耐压反映在其电场强度的承受能力上,从指标上看两个场强差异明显(E = V / L,其中为电场强度,V为电压,L长度)。另外,绝缘电阻为V/R,相互比较结果也非常明显。

楼主:
绝缘电阻为V/R?这个如何理解?V是测试电压吗?那R指的是啥?谢谢指教!

网友B:
我的理解:这个R应该是物体对地泄露电流的一个程度!大小反映其泄露电流能否快速导入大地,或者....
感觉也说不上来 心里感觉明白..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绝缘电阻为V/R?这个如何理解?V是测试电压吗?那R指的是啥?谢谢指教!
引用 楼主:

笔误,是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