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unit单位问题 谢谢了!

楼主(2010-01-13):
在一些外国文献中写有移动速度为10000 units/second 按我们的理解具体是多少呢?谢谢了!

网友A:
见过用unit表示机箱厚度的,1unit=4.445cm,跟这似乎不是一回事,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B:
units非标准长度单位,可能是某个具体“概念”的单位。此“概念”是什么要看上下文,如一个光栅刻度,一个步进单位等。

楼主:
哈哈!对了就是步进单位了  那具体是多少呢?

网友B:
具体要查看你所说的那个“步进单位”自身是多少长,你的资料中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