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EM78P153 C语言头文件

楼主(2010-01-13):
哪位大侠帮帮忙,不胜感激!!1

网友A:
好像要自己写吧!

网友B:
搞不明白EMC为什么不提供头文件,这个是从以前的EMC网站的例程中找到的,现在好像撤了,总感觉遮遮掩掩的,是不是对自己的C编译器没信心啊。
/****************************************************
*        Header file for the Elan                                                 *
*        EM78P153E chip                                                                        *
*        EM78P153S chip                                                                        *
*  Title: EM78X153 include file                                        *
*        Description: The Definition of EM78x153                        *
*                                 Registers and Bits                                 *
*        Company: ELAN MICROELECTRONICS (SZ) LTD.                *
*        Author:        HongXi.Tang                                                                *
*        Date: 10/05/2005                                                                *
*        Version: v1.0                                                                        *
****************************************************/

static unsigned int TCC     @0x01: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C      @0x02: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STATUS  @0x03: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SR     @0x04: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5   @0x05: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6   @0x06: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ISR     @0x0F:rpage 0;

/*======================================================;
; Special Purpose Registers Define                      ;
; ======================================================;
;
; A: Accumulator
; It can't be addressed.
;
; CONT: Control Register
;
     ;{
         mINT     ==    0x40    ; Interrupt enable flag
                                ; "0" : Masked by DISI or hardware interrupt
                                ; "1" : Enabled by ENI/RETI instructions
         mTS      ==    0x20    ; TCC signal source
                                ; "0" : Internal instruction cycle clock
                                ; "1" : Transition on TCC pin
         mTE      ==    0x10    ; TCC signal edge
                                ; "0" : Increment if the transition from low to high takes place on TCC pin
                                ; "1" : Increment if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to low takes place on TCC pin
         mPAB     ==    0x08    ; Prescaler assignment bit
                                ; "1" : TCC assign to WDT
                                      ; "0" : TCC assign to TCC
         mPSR2    ==    0x04    ;
         mPSR1    ==    0x02    ;
         mPSR0    ==    0x01    ; (PSR0~PSR2): TCC/WDT prescaler Select bits
                                ; |------|------|------|----------|----------|
                                ; | PSR2 | PSR1 | PSR0 | TCC Rate | WDT Rate |
                                ; |------|------|------|----------|----------|
                                ; |   0  |   0  |   0  |   1:2    |   1:1    |
                                ; |   0  |   0  |   1  |   1:4    |   1:2    |
                                ; |   0  |   1  |   0  |   1:8    |   1:4    |
                                ; |   0  |   1  |   1  |   1:16   |   1:8    |
                                ; |   1  |   0  |   0  |   1:32   |   1:16   |
                                ; |   1  |   0  |   1  |   1:64   |   1:32   |
                                ; |   1  |   1  |   0  |   1:128  |   1:64   |
                                ; |   1  |   1  |   1  |   1:256  |   1:128  |
                                ; | -----|------|------|----------|----------|
     ;}
;
*/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5CR         @0x05: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6CR         @0x06: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DCR         @0x0B:iopage 0;        //Push-down Control Register
static io unsigned int ODCR         @0x0C:iopage 0;        //Open-drain Control Register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HCR         @0x0D:iopage 0;        //Push-high Control Register
static io unsigned int WDTCR        @0x0E:iopage 0;        //WDT Control Register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MR                @0x0F:iopage 0;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        STATUS bits        */
static bit RST @0x03@7:rpage 0;        //bit for reset type
static bit GP1 @0x03@6:rpage 0;
static bit GP0 @0x03@5:rpage 0;        //general purpose read/write bits
static bit T   @0x03@4:rpage 0;        //time-out bit
static bit P   @0x03@3:rpage 0;        //power down bit
static bit Z   @0x03@2:rpage 0;        ///Zero flag
static bit DC  @0x03@1:rpage 0;        //Auxiliary carry bit
static bit C   @0x03@0:rpage 0;        //carry flag

/*        PORT5 bits        */
static bit R53 @0x05@3:rpage 0;
static bit R52 @0x05@2:rpage 0;
static bit R51 @0x05@1:rpage 0;
static bit R50 @0x05@0:rpage 0;

/*        PORT6 bits        */
static bit R67 @0x06@7:rpage 0;
static bit R66 @0x06@6:rpage 0;
static bit R65 @0x06@5:rpage 0;
static bit R64 @0x06@4:rpage 0;
static bit R63 @0x06@3:rpage 0;
static bit R62 @0x06@2:rpage 0;
static bit R61 @0x06@1:rpage 0;
static bit R60 @0x06@0:rpage 0;

/*        interrupt static register(RF)        */
static bit EXIF @0x0F@2:rpage 0;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static bit ICIF @0x0F@1:rpage 0;        //input status changed interrupt flag
static bit TCIF @0x0F@0:rpage 0;        //TCC overflowing interrupt flag

网友C(2010-03-20):
:L义隆的C编译器我算见识了,由于见到汇编就头疼,故用C写了EM78P153S的,发现变量都给你乱分配地址的,最后没办法,只好把所有变量都手工定义一遍,C编译器BUG多,害得我挺惨的,建议LZ能用汇编尽量用汇编:L

网友C:
楼主关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交流,互相学习,qq:469801394,以下是我写的,应用调试过OK的
/********************************************************
*        Tilte:       EM78P153S include file                 *
*         Description: The Definition of EM78P153S Registers  *
*         Author:      WQL                                                                     *
*         Date:        6/9/2009                               *
*        Version:     v1.0                                   *
********************************************************/
/**************Operational Registers Define*************/
/************************R0~R2F*************************/
static unsigned int IAR                @0x00: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TCC                @0x01: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C      @0x02: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STATUS  @0x03: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SR                @0x04: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5        @0x05: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PORT6   @0x06: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ISR                @0x0F:rpage 0;

/*        STATUS bits        */
static bit RST  @0x03@7:rpage 0;//Bit Of Reset Type
static bit GP1  @0x03@6:rpage 0;
static bit GP0  @0x03@5:rpage 0;//general purpose read/write bits
static bit T           @0x03@4:rpage 0;//time-out bit
static bit P           @0x03@3:rpage 0;//power down bit
static bit Z           @0x03@2:rpage 0;//Zero flag
static bit DC          @0x03@1:rpage 0;//Auxiliary carry bit
static bit C           @0x03@0:rpage 0;//carry flag
/*        R4 bits        */
                                          // Bits 5~0 are used to select registers(address: 00~06,0F~2F)
                      // in the indirect addressing mode
                      // Bits 7~6 are general-purpose read/write bits

/*        R5         bits */
static bit P57        @0x05@7:rpage 0;
static bit P56        @0x05@6:rpage 0;
static bit P55  @0x05@5:rpage 0;
static bit P54        @0x05@4:rpage 0;
static bit P53  @0x05@3:rpage 0;
static bit P52        @0x05@2:rpage 0;
static bit P51        @0x05@1:rpage 0;
static bit P50        @0x05@0:rpage 0;
/*        R6        bits        */
static bit P67  @0x06@7:rpage 0;
static bit P66  @0x06@6:rpage 0;
static bit P65  @0x06@5:rpage 0;
static bit P64  @0x06@4:rpage 0;
static bit P63        @0x06@3:rpage 0;
static bit P62        @0x06@2:rpage 0;
static bit P61        @0x06@1:rpage 0;
static bit P60        @0x06@0:rpage 0;

/*        ISR bits        */
static bit EXIF        @0x0F@2:rpage 0;        //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static bit ICIF        @0x0F@1:rpage 0;        // Port 6 input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flag
static bit TCIF        @0x0F@0:rpage 0;        // TCC overflow interrupt flag

/*        R10~R2F   General-purpose registers */
/*static unsigned int R10        @0x10: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1        @0x11: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2        @0x12: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3        @0x13: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4        @0x14: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5        @0x15: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6        @0x16: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7        @0x17: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8        @0x18: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9        @0x19: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A        @0x1A: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B        @0x1B: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C        @0x1C: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D        @0x1D: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E        @0x1E: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1F        @0x1F: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0        @0x20: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1        @0x21: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2        @0x22: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3        @0x23: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4        @0x24: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5        @0x25: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6        @0x26: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7        @0x27: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8        @0x28: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9        @0x29: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A        @0x2A: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B        @0x2B: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C        @0x2C: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D        @0x2D: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E        @0x2E:rpage 0;
static unsigned int R2F        @0x2F:rpage 0;*/

/*********Special Purpose Registers Define********************/

/*        CONT bits        */
/*static bit mINT         @0x01@7:rpage 0;//
static bit TS         @0x01@6:rpage 0;//
static bit TE         @0x01@5:rpage 0;//
static bit PAB         @0x01@4:rpage 0;//
static bit PSR2  @0x01@3:rpage 0;//
static bit PSR1  @0x01@1:rpage 0;//
static bit PSR0  @0x01@0:r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5CR         @0x05:iopage 0;            //Bit[n]="0", Set P5[n] as Output Pin, n=3~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6CR         @0x06:iopage 0;          // Bit[n]= "0" , Set P6[n] as output pin, n=7~4,2~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DCR         @0x0B:iopage 0;          // "1": Disable internal pull-dowm
static io unsigned int ODCR         @0x0C:iopage 0;          // Bit[n]= "1": Disable Open-Drain Function.n=7~4,2~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PHCR                @0x0D:iopage 0;          // Bit[n]= "1": Disable Pull High Function.n=7~4,2~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WDTCR        @0x0E:iopage 0;
static io unsigned int IMR           @0x0F:iopage 0;

网友D(2014-09-15):
对于义隆,这家过,售后一点都没做好,还要自己写头文件。

网友E:
就153这点资源,用C的话应该很拙计啊。给楼主个经验,中断里面不能用双字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