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模拟电路充电时间求助

楼主:
各位大侠:下图是小弟最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之前有在21IC上面问过,做了一下修改,功能基本可以实现,但是目前老板又有新要求:在输出端,即OUT_P信号的上升沿时间不大于10uS。之前做了一段时间,时间最短做到了50uS,再短的时间实在无能为力了,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愿意指导一二,如果成功,可付一定酬劳。

小弟所在公司是一家做实验室检测仪器用的,检测一般像液晶之类的产品,精度很高,电流最小1PA。主要用于出口,如果有这方面的高手,可以联系兼职或者全职,本公司在上海闵行区。

网友A(2010-01-13):
有没有试过压摆率更大一些的运放呢?

网友B:
像2277这种运放适合低频,它的压摆率和带宽本来就低。
其压摆率只有0.8V/us。你给10us他最大也就8V,累计那么多运放的时间不太可能。50us倒是很接近

楼主:
我目前也是在考虑这个方面,目前用AD8024在调,2400V/us,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样,差不多50us

网友B:
我目前也是在考虑这个方面,目前用AD8024在调,2400V/us,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是一样,差不多50us
引用 楼主:

那就说明这个时间是由滤波器和积分环节造成的,运放的SR是次要原因

楼主:
楼上,那请教一下具体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呢?能否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从图上看,滤波器影响应该不大,时间常数很小

网友B:
从图上看,滤波器影响应该不大,时间常数很小
引用 网友A:

就拿最后第二级的滤波来说RC=10^-6.这个的上升沿就有3~5us

网友B:
你的波形频率才500HZ,要求10us是否有必要?

你用高速运放再把滤波全都去掉,看看没有没改善

不要直接测量最后的结果,可以一步一步测下来,看看哪里的上升时间最多.我也只能大体看下,里面有些芯片不太清楚.

楼主:
谢谢,我先试试看,各位大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尽管提,非产感谢
要求是我们老板提的,没有办法改啊,只能向着10uS的目标前进了

楼主:
没有人再帮忙提点建议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