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感觉流明的CAN控制器设计的很繁琐,有同感吗

楼主(2010-01-13):
原来用过sja1000比这个好理解多了

网友A:
正巧,昨天看了一遍LMS8962的CAN工程文件,如果是经常写程序的人,会发现其函数库功能做的很全,都是面向对象式的编程,建立一个项目文件后,可以找到相关的定义和声明,虽然有点繁琐,但确确实实的完全按照CAN USER GUIDE来做的,LMS的控制器是标准的博世的Core。
SJA1000的寄存器是很简单,但一般在网上下载到的驱动库只做了最简单的发送接收功能,有很多功能都没做。

楼主:
我觉得他那个fifo真是---

网友A:
主要是配置cortexM3的核比较繁琐,系统控制寄存器,LDO,时钟,PIN引脚,输入输出方向,2mA4mA8mA等等之后才到配置CAN初始化,端口等等,新手入门估计都被绕的头晕眼花.
曾经觉得LPC22xx系列的ARM配置起来比较麻烦,现在一看根本就不算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