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LT的用法

楼主(2010-01-13):
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按键扫描用一个,输出定时用一个?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要注意一下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

楼主:
呵呵,谢谢啊
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开任何中断的话,进入HALT,就不能唤醒了.

楼主:
可是我想知道两个定时中断呢,从中断中跳出来他怎么就知道进入那个HALT模式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中了解到,您还不了解什么叫中断.
中断是在程序正常执行的过程中,插入紧急需处理的事情,中断插入前,程序会保存现场,然后执行中断,中断执行完毕后再返回原来的主程序的位置继续执行.
因为有保存现场,恢复现场的部分,所以不会跑错.

楼主:
呵呵,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有中断的话他怎么就知道进入第一个HALT还是进入第二个HALT,因为中断服务程序中用的RTNI返回指令啊,

网友A:
呵呵,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也许吧.....
我在6楼的回复中已经把什么是中断,及中断是怎么运作的一并回复了.

从8楼您的回复中了解到,您可能还需要明白以下几点:
1.既然叫"中断",就是在主程序的执行过程中,打断主程序,插入中断程序.
2.中断可能在"任意"位置插入,这个我们一般不用太过关心.
3.HALT和中断返回的关系:应该是先已经进入了HALT模式,然后产生中断,中断执行后,返回到原HALT下一条继续执行,因为在响应中断前和之后会有压栈和出栈的过程(即保存现场和恢复现场)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看来我的理解能力太差了啊

网友B:
又被忽悠了,我以为讲的是HART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