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mV级信号滤波问题,帮看下,谢谢!

楼主(2010-01-13):
现在一个系统基本出来了,但有个要求没达到:测量备用电池放电功耗的问题,装置上有个3.6V电池,给系统提供备用电源。现在要测量这个电池的放电功耗,在装置上就是测量一个放电电阻的电压,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是一个高频信号(无固定频率)3.5mV左右,但有一个周期为1HZ的干扰信号30mV(是否是电容电阻放电干扰?)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滤掉这个干扰,然后我再接放大芯片或是直接用AD芯片去采样?

楼主:
有用信号频率用数字示波器看大概有几百K,干扰信号大概是1HZ,
我自己根据RC滤波公式,自己搭了个RC高通滤波器,但信号更差,干扰更大,大虾们,怎么打个简单电路啊?

楼主:
怎么全是路过的?  问题提出来了,有没人帮帮忙,想点办法?

网友A(2010-02-27):
最好是带通滤波,高通也行,可能是你电路器件参数不对,效果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