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无极电容与贴片胆电容二者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0-01-13):
(无正文)

网友A:
无极电容应该指的是MLCC吧,多层陶瓷电容电容。能不能互换应该看具体应用,不过大部分应该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多层陶瓷电容的ESR和ESL接近或优于钽电解,替换问题不大,但要注意容值较大的陶瓷电容温度系数较差,如果用在环境温度变化较大的场合需要多实验一下

网友C:
能否替代要看具体应用,通常,无极性电容多为独石瓷介电容,其ESR参数优于钽电容,ESL和温度系数则要看具体材料,耦合电容、去耦电容等可以直接替换,作为滤波电容的替换则要注意稳压IC的调整率参数,否则可能会引起输出振荡,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D:
10uf的无极性也不便宜啊

网友E:
最近将产品用的贴片钽电容全换成了瓷片电容,价格减了一半。
钽电容能用的场合,换上瓷片性能只会更好,就是因为性能太好了,所以要注意春阳4楼说的问题。呵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您指的是负载调整率么?保证负载调整时不振荡的条件是什么呢?谢谢啦!之前看过7805不能加陶瓷电容的问题,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G:
LDO输出电容,不能随便换陶瓷的
最典型的1117,你看NS和TI的PDF,有ESR范围推荐,都要钽电容
陶瓷电容ESR狂小,输出搞不好会振荡,甚至有时候SANYO的OS-CON都不行
具体原理,归咎于与运放相位补偿的问题,建议你搜下

楼主:
5# zjp8683463 10uf的无极相对于相同的钽电容还是会便宜的一些的哦!

楼主:
8# 丁弋宇 LDO输出电容?请问能具体点吗?

网友G:
来人啊,拉出去打50军棍

网友H:
8# 丁弋宇  LDO输出电容?请问能具体点吗?
引用 楼主:

=_=!!!电源芯片输出端一般都需要并联个电容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您指的是负载调整率么?保证负载调整时不振荡的条件是什么呢?谢谢啦!之前看过7805不能加陶瓷电容的问题,一直没弄明白!
引用 网友F:

ESR太小,开环极点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