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总线空闲的定义是几个隐形位?

楼主(2010-01-13):
协议是这么写的:
总线空闲(Bus IDLE)
总线空闲的时间是任意的。只要总线被认定为空闲,任何等待发送报文的站就会访问总线。
但是一般的芯片说明都是11个位。

网友A:
总线连续监测到11bit隐性位,即认为总线空闲,可以发送报文。
这个时间不是任意的。
楼主可以连续不停的发送一帧报文,用示波器查看帧间隔时间,除去网络延迟的35us,应该就是11bit的间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