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0-01-1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在零点几毫安左右。具体可以参考74LS器件的数据。

网友B:
电压一般都是5V 电流应该也是很低的吧 因为这是集成块

网友A:
电压一般都是5V 电流应该也是很低的吧 因为这是集成块
引用 网友B:

电压低不能说明电流也低,集成块也有大电流输入的。

网友C:
IIH = 40 µA IIL= −1.6 mA 请看ti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