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有源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0-01-13):
求一有源带通滤波器:
1:中心频率:250K~300K
2:Q值30以上
3:增益无所谓,按1:1放大就行。
谢谢各位大侠了!模拟技术实在是难啊!

网友A:
这个软件用来设计无源有源滤波器的,感觉挺好用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不错,一直想找个这样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B:
FilterLab 2.0.exe 也很不错

楼主:
呵呵,谢谢了!
我刚又研究了下,我的这个案子用普通的有源带通滤波器可能还不行!
想用锁相环,可它又恢复不了原信号的幅度!正在搜寻中!

网友C:
怎么使用呢

网友D:
稍带脚,下个软件:)

网友E(2010-08-25):
请问怎么 用啊???

网友F:
用TI官方提供的 FilterPro生成滤波器,再用TI官方提供的Tina-TI仿真一下。都是免费的,TI官网有下

网友G:
filterlab不错的,很简单,不用你费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