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SPI NSS高有效

楼主:
通常SPI的片选信号都是低有效,是否可通过配置使之高有效?
我看过手册,好像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A(2010-01-13):
不能自动地控制,可以通过关闭SPI模块的NSS输出,直接用一个GPIO引脚,自己控制。

有个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之后还是SPI吗?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一定要配置成高有效,不解

楼主:
不能自动地控制,可以通过关闭SPI模块的NSS输出,直接用一个GPIO引脚,自己控制。

有个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之后还是SPI吗?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用两个SPI口仿真I2S slave mode。把WS信号作为NSS来用。

谢谢

网友C:
我的目的, NSS 连接74HC595 发送完成后,自动刷新输出

网友D(2020-08-28):
这种片选为高有效的SPI通信是不是就不能用硬件NSS脚驱动了,如果要接收这种数据NSS只能用手动方式了吗?为什么片选极性不能设置?

网友E:
要么加一个5脚的非门。。。。要么用一个三极管来弄吧。!!!!!!!

这个估计只能这样了。。。

网友E:
使用增加逻辑电路的好处就说,可以选择两种输出模式。 一高一低,这样就会多集中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种片选为高有效的SPI通信是不是就不能用硬件NSS脚驱动了,如果要接收这种数据NSS只能用手动方式了吗?为 ...

完美接收

网友F(2020-09-27):
手动控制的?

网友D:
是的,只能手动了

网友G:
高有效的话 岂不是 要加一个非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