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产生正负12V电压有什么利弊?谢谢。

楼主(2010-01-13):
将两个电压源(电源1的负极和电源2的正极相接)串联起来,

然后从电源1的负极引出地,

得到正12V和负12V,
给运放供电。

这样可行么?谢谢。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以的,这跟电路结构有关,还要求正负电源的电压及输出电流绝对对称。

网友B:
当然可以,我刚做了这样一个电源。两个LDO这么连接形成正负电源,采购部门就只需要采购一种LDO。
     一些双路稳压电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输出正负电源。
     如chunyang所说,要注意前提条件:这两个电源本身是独立的。

网友C:
“正负”电压原本就是这样得到的。电压是个相对概念,所谓正负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而言。如果将一个电源的正端作为参考点的话,其负端就是相对于正端的负电压。

楼主:
当然可以,我刚做了这样一个电源。两个LDO这么连接形成正负电源,采购部门就只需要采购一种LDO。
     一些双路稳压电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输出正负电源。
     如chunyang所说,要注意前提条件:这两个电源本身是独 ...
引用 网友B:

您用的是两个LDO,您这个两个LDO应该不是独立的吧??

我用的是两个独立的试验台上用的电源(就是做实验用,可调输出的那种)

的确,按我理解,如果两个电源是独立的,应该有问题。。

楼主:
“正负”电压原本就是这样得到的。电压是个相对概念,所谓正负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而言。如果将一个电源的正端作为参考点的话,其负端就是相对于正端的负电压。 ...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说得很在理。。。。谢谢。。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个图。
如果你是两**立的电源,那更是可以这样连接。

网友A:
楼主可以画出电路来自行分析。

楼主:
楼主可以画出电路来自行分析。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电路,就是两个现成的台式电源,把它们首尾相接起来。。。

网友A:
那么需要看看该电源的地是否存在“潜地”回路即是否会通过大地(成品台式电源上常见,有的可选接地端)接线端短路,如无,可以这么构成正负电源,二者是独立的就成。

楼主:
理解一下,

如果不是独立的,即它们有相同的地,

则首尾端接起来,即短路了。。

网友D:
电流不大可以这么使用。

网友E:
2个电源是独立的可以这么做,所以用电池是没问题的

7楼的图没必要这么做,可以直接短接变压器2个线圈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