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erilog的sign函数问题

楼主(2010-01-13):
现在要用到sign函数来做判决,就是输入大于0输出为1;输入等于0输出为0,输入小于0输出为-1。以下是篇写的代码,为何总是综合仿真通不过呢?以前不大和有符号数打交道,现在突然要用,才感觉里面别有**。请大家帮我分析看啊。
module sign(data,result);
//input                     clk;
input  signed    [2:0]          data;
output signed    [2:0]          result;
reg    signed    [2:0]          result;

always@(data)
begin

    if(data>0)       result=1;
    else if(data==0) result=0;
    else if(data<0)  result=-1;

end
endmodule

网友A:
signed类型我很少用过。一般的原则:根据最高位来判断,data[2] 为1则为负数,否则是0或者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