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的选择

楼主(2010-01-13):
我想买一个支持CY8C24533在线调试的调试器,选了两个:一个是CY3215-DK,一个是CY3250-24X33-POD,不明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请行家指导一下!

网友A:
PSOC1用专用IC来仿真,CY3250-24X33-POD上面就是仿真IC,CY3215-DK相当于一个公用的控制台。以后你仿真别的型号PSOC1,就买一个对应的POD就可以了。

网友B:
PSOC1用专用IC来仿真,CY3250-24X33-POD上面就是仿真IC,CY3215-DK相当于一个公用的控制台。以后你仿真别的型号PSOC1,就买一个对应的POD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调试CY8C24533,这两个都要买,呵呵

楼主:
两个都要买吗?

楼主:
另:我现在用的是MiNi Programmer给CY8C24533 down 程序为什么会失败呢?给别的device都可以啊!难道不支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他们配合使用

网友C:
肯定的都买啊

网友D:
不知这一套现在多钱

网友E:
去中关村看看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是miniprog?它可以给24533下载程序,你下载时选的型号对吗?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吧?下载不了当时是什么现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CY网站上有价钱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没连上是因为我多连了一个XRES,down 程序时只要CLK与DATA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两个应该都需要买

网友G:
还需要两个配合使用啊,有点麻烦

网友D:
推荐个价格,怕被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CY网站上有美金价格,你换算以下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H(2010-02-27):
请问这些在哪些地方能买到?楼主买到没?谢谢

楼主:
我没有买,是公司向代理商借的!两个都买 大概是 $500左右 吧!找个代理商问问就知道了!
说句实话,这调试工具跟别的有点差别了!

网友I:
还可以借到啊

网友F:
这个也可以借啊,需要花钱不?

网友J:
借还花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