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运放输入信号被衰减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3):
信号的内阻太大了,跟随一下再处理。

网友B:
反相放大電路的放大倍数可以小于1的。

楼主:
因在公司不能上傳附件,我有加電壓跟隨器還是一樣衰減,放大倍數為10倍,輸入信號30~50mv80hz,接到運放電路就衰減了,
輸入信號先經過1uf電容再反相放大電路.請教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网友A:
Zc=1*1000000/(2*3.14*80)=1990
是否电容小了点,无图,不好分析。

楼主:
5樓怎麼聯繫您,回家再上傳圖上來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来啊

网友C:
在高级回复中用上传附件的方法贴图。

楼主:
怎么照片还是传不上啊

楼主:
终于传上来,如图,

网友D:
信号被电容吃了,去掉电容看看

网友E:
输出端电容太大。输出被电容衰减

楼主:
電容是做隔離用的,因信號是從感應IC傳出來的,電容太大,應該取多少,怎麼計算得來.謝謝各樓上的回答

网友F:
电容组成了高通滤波器,你信号才80hz,当然可能被滤掉。

楼主:
應選用多大的電容比較合適呢,怎麼計算得來

网友G:
当幅值大于VREF时候实现保留那部分电压,有什么用处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