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质量的判别技巧

楼主(2010-01-13):
  电力变压器电源稳压器变压器除检查电压准确度和绝缘性能之外,还要知道它的效率、负载率、发热量等。下面介绍一种通过测定两个参素数来判别电源变压器质量的简单判别法。
  一.空载电流的测定。
  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是指初级接额定电压,次级完全空载测得的初级电流。这个电流与进线电压的乘积则为空载损耗,也就是指变压器的铁芯损耗。它是铁芯在交流磁场中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之和。因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越小,表明铁芯的质量越好,且安培匝数设计非常合理。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空载电流相似于铁损耗,空载电流的大小,也就反映铁损的大小。小于10W的变压器空载电流约7~15mA;100W的变压器,空载电流约30~60mA之间,都认为正常。铁损较大的变压器,发热量必然大,如果是因安培匝数设计不合理,其空载电流大增,结果造成温升增大,其寿命也不会长。一般环形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应低于普通插片式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二. 铜损的测定。
  变压器的铜损是指初、次级导线的直流电阻造成的损耗。因此测定铜损只需将变压器加上额定电流即可测出I2R。测试方法如下:首先将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两端直接短接(有几组要短路几组),再将变压器初级串入交流电流表,再与0~250V的交流调压器相接,并接入市电。调节调压器由0V整至使电流表读数为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如200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为0.9A),用万用表测出此时变压器初级的电压,将此电压乘上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既为“铜损”(测量铜损时间要短,不然会损坏变压器)。由于次级的短路,变压器初级上的电压必然很低。这样,铁芯的磁通量极小,铁损也极小,可以忽略。故测出的I2R是很精确的。在这项测试中损耗越小,漆包线的电阻值也越小,这种变压器的负载率也必然大。
  在正常情况下,铁损和铜损之和对500W的变压器应小于45W。随着变压器的容量减小,其损耗相应增大,因为小型变压器的铜损是大于铁损的。
  从以上测定可知,变压器的开路损耗加上短路损耗越小,则变压器的质量越好,工作时温升也越低,并且有很好的负载率。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就能知道变压器的性能好坏。详细:电源变压器质量的判别技巧

网友A:
此文有些问题。
1、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电流与电源电压之积并非铁损,因空载时初级电流并不与电压同相,而且初级电流非常不正弦,是尖顶波形。这可以用个小电阻串联在初级,用双踪示波器观察电源电压和电阻上电压波形即可看出。
铁损必须用有功功率表测量。
2、测量铜损时使用的调压器容量必须足够,其输出电流必须大于待测变压器额定电流,否则无法测量。而测量时间再长也不会损坏待测变压器,除非变压器明确规定很低的暂载率(例如手工电焊机)。

网友B:
二楼说的好支持!

网友C(2010-04-18):
ls太强大了。

网友D:
我三相10KW的变压器,空载电流应该小于多少合适?

网友E:
哪位大侠有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这本书?
能不能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lion11846@163.com

网友F:
二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