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501的温度范围是0-105是不是就可以下结论不能用在工业场合

楼主(2010-01-13):
NUc501的温度范围是0-105。是不是就可以下结论不能用在工业场合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看网上看到“-40 to +105 oC”, data sheet也一样。
http://www.nuvoton.com/hq/enu/ProductAndSales/ProductLines/ConsumerElectronicsIC/ARMMicrocontroller/ARMMicrocontroller/

不知道0度是拿看到的?可能须要请原场更新一版。

楼主:
我的版本是A1.2

网友B:
NUC501的温度等级为E:
- Commercial (C) is 0 to +70oC
- Industrial (I) is -40 to +85 oC
- Extended (E) is -40 to +105 oC.

楼主:
7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7.1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mbient temperature  0 °C~ 105 °C
Storage temperature  -40 °C ~ 125 °C
Voltage on any pin  -0.3V ~ 5.5V
Power supply voltage (Core logic)  -0.5V ~ 2.5V
Power supply voltage (IO Buffer)  -0.5V ~ 4.6V
Injection current (latch-up testing)  100mA
Crystal Frequency  2MHz ~ 20MHz

网友C:
以官方主页上的描述为准。也许早期的数据手册有误。

网友A:
刚刚看了“ftp://58.213.153.9”里面有一个”NUC501BSP_V1_2.7z”, 里面”NUC501 datasheet A1.4.pdf”的Ambient temperature 就是正确的 (-40 °C ~ 105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