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的几个疑问?

楼主(2010-01-1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差一个数量级,替代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贴片电阻5R0的功率是多少?这个是数值,看不出功率的。
但封装尺寸与功率有关 通常来说
0201 1/20W
0402 1/16W
0603 1/10W
0805 1/8W
1206 1/4W

楼主:
那这5R0的封装呢?本人手中没有5R0的实物,有此一问,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C:
一般是0805的,也有0603的

网友D:
该电阻的封装形式可以有很多种,远不止0805和0603,所有规格中都可以找到,必需基于实物或根据需要的功率、工艺体积要求等选择合适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