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0-01-13):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的信号是其中之一么?幅度各是多大?在何种条件下选择?

楼主:
1:是的 ,只要其中之一!
   因为在我的同一频率信号里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所以我不但要选频还要把原幅度恢复出来!
2:同频率信号的幅度有三种0.1V,0.5V,1V(两级放大后的,四种频率的幅度基本都相同)!
3:何种条件下选择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我就是要把这四种频率信号分离出来送单片机处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锁相环来锁定特定频率,但要求本振高度稳定和精确,带宽小于5K,在百KHz量级下,这个指标有一定难度,还有就是用纯软件法,AD后用傅立叶展开,从中提取需要的频率分量,百KHz的频率不高,用傅立叶展开反而对系统资源要求不高,高次谐波分量可以放弃,这样用MCU都能处理得过来了,此法相对优选。不过,楼主并未交待详细的应用描述,有时,硬拆招数不是最佳的应对之策,从具体应用着手,也许会有简单的办法。

楼主:
春阳大哥,锁相环锁定频率后,输出的信号幅度是不是相同的呢?
因为我同一频率信号里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我还要把幅度分出来!
我现在就是想用锁相环来做!春阳大哥,我从以前课本上看到锁相环能做几十HZ甚至几HZ的窄带滤波器,春阳大哥是否了解,能否给个原理图!谢谢了!

我考虑过用软件来处理,但是其算法太占用资源,我能省的时间基本都省了,不能再在软件上过度使用了!开始我想过用时分的方法把四种信号分开处理,但是串口输出显示在电脑屏幕的图像有延迟,所以我就想用频率把四种信号分开,并行处理!

网友A:
原理图只能自己去找了,至于“同一频率信号里有几种不同幅度的信号……”这是无法通过锁相环区分的,信号会彼此叠加合成,只能用傅立叶展开法。

楼主:
哦,明白了!那谢谢春阳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