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2410的开发板,用什么工具? openjtag,j-link?,u-link?。

楼主(2010-01-13):
(无正文)

楼主:
搭配什么开发环境比较好。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
走过路过的用过的朋友给点儿建议。。。谢谢啦

网友A:
:)JLINK吧,一般2410都是ADS下的例程.JLINK能用.
ulink根本就不用考虑,keil平台专用.
如果机器有并口,其实wiggle就行了.

楼主:
:)JLINK吧,一般2410都是ADS下的例程.JLINK能用.
ulink根本就不用考虑,keil平台专用.
如果机器有并口,其实wiggle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用过吗?jlink和Linux下的gdb一起用的多吗

楼主:
我的没有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