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LED菜单

楼主(2010-01-13):
有三个按键,SET,UP,DOWN.第一次按SET键进入主菜单,显示TH_N,然后可以按UP或DOWN键选择子菜单,按一次UP,TH_N加一,按一次DOWN键TH_N减一,
TH_N=1(通过按SET键进入)进入第1级子菜单,第1级子菜单又有13个子子菜单(通过判断SET键的按键次数决定进入第几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又需要通过UP或DOWN键调参数,参数从负数到9999不等;
TH_N=2进入第2级子菜单(通过按SET键进入),第2级子菜单又有5个子子菜单(通过判断SET键的按键次数决定进入第几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又需要通过UP或DOWN键调参数,参数从负数到9999不等;
TH_N=3进入第3级子菜单(通过按SET键进入),第3级子菜单又有3个子子菜单(通过判断SET键的按键次数决定进入第几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又需要通过UP或DOWN键调参数,参数从负数到9999不等;
TH_N=19进入第4级子菜单(通过按SET键进入),第4级子菜单又有1个子子菜单(通过判断SET键的按键次数决定进入第几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又需要通过UP或DOWN键调参数,参数从负数到9999不等;
TH_N=9进入第5级子菜单(通过按SET键进入),第5级子菜单又有7个子子菜单(通过判断SET键的按键次数决定进入第几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又需要通过UP或DOWN键调参数,参数从负数到9999不等;
LED是双窗的,上窗四个,下窗四个。段选P0口,位选由P2口低三位经三八译码器选通。
请问一下用C语言,如何编写程序比较简洁?我想写一个通用的程序,以后情况变了只需稍作改动就能用。显示部分该怎么写比较好,字母和数字混在一起,能不能做个通用的显示子函数?参数的调校范围不一,能不能也写一个通用子函数?该怎么写。我是新手,今年刚毕业,请尽量说得详细一点,如果有类似功能的程序,请上传一下,我拜读一下,谢谢了!!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个人感觉这3个按键可以分为SET UP ENTER,这样设计起来比较方便,逻辑也比较清楚,不过要是就要求这样的话那也没办法了,最近刚做了一个LED的菜单,给你说说大概思路吧,在主程序里进行扫描按键和判断主机状态两件事,扫描按键可以使用状态机处理,判断哪个按键按下以后然后进入到按键处理函数,然后主程序里进行判断主机状态,如果是第一个状态你需要做什么事,一般就是在这里送显示或者进行一些条件判断,SET键来改变主机的状态,不过像你这个可能还比较麻烦,因为set键还有ENTER键的功能,所以你需要设置一个变量来判断现在在第几级菜单,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网友A:
其实感觉DOWN没有啥必要,UP到9直接归0比较好吧?个人建议,呵呵

楼主:
呵呵,我是按照公司的使用手册做的。不管他合不合理。他们的这个产品批量生产了,我只有先按照原来的使用说明做出来,才有资格考虑合不合理的事了。他们原来有一套汇编代码,现在让我升级成C。不过我不能看原来的代码,我是试用期,这是我试用期的课题。哈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1. 先画好流程图
2. KEY + LED drv
3. message 调度事件,

这个东东对于有一点水平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没经验的往往会搞得很混乱,所以先画图!!!

楼主:
其实DOWN键也是要的,他们的参数在出场的时候不是最小值,往往是中间的值,如果少一键的话,有可能逻辑会更复杂一点。

网友B:
ps:  要引入 “字库”的概念,只要能显示出来的符号,什么都可以了,最基本的ASCII上半部分、
有意思的是:我们公司新人也要做这种类似的作业。呵呵!

楼主:
我是菜鸟,高手能不能说明白一点?谢谢了

网友C:
学生在此受教了!

楼主:
Nren,能不能给段示例代码,我拜读一下。谢谢!!!

网友D:
可以采用链接的方式做菜单程序,既然是试用期,好好学吧!
自己好好钻研,这里只能给你提供思路。
不要把他想的太难

网友E:
楼主可看看这个,参考一下

任意结构菜单设计

http://blog.**/liu_xf/279635/message.aspx

网友F:
假如你有5个数码管:

配置一个5Ms级的定时器,在定时中断里面做显示的刷新和按键的检测

u8 disp_buf[5];                /*LED 显示缓冲区*/
void int_timer(void) interrupt xxx
{
    static u8 counter = 0;
    keyscan();
    counter++;
    if(counter >= 5)
    counter = 0;

P0 = disp_buf[counter];
        if(counter == 1)
        {
                选中第一个数码管
        }
        else if(counter == 2)
        {
                选中第二个数码管
        }
        else if(counter == 3)
        {
                选中第三个数码管
        }
        else if(counter == 4)
        {
                选中第四个数码管
        }
                选中第五个数码管

}

网友F:
按键处理程序在主函数里面做,
通过按键显示不同的菜单的时候只需要更改disp_buf里面的内容。在中断里面会自动刷新的

希望你能顺利通过试用期!!!

网友F:
又不是LCD,还坐标都出来了
低价位的单片机显示数码管怎么承受得了 LED_Printf()那庞大的代码

网友G:
哈哈 上面的是我从我的LCD驱动改过来的

网友G:
  1. 上面的代码需要编写
  2. //1.LED_PutC(char C)函数
  3. //2.LED_PutStr(char *Str)函数
  4. //3.LED_PutNum(int Num)函数
  5. 使用方法//
  6. ATLineY为选中LED窗  StartX 为起始位置
  7. LED_Printf(0,1,"THN %d",THN);

楼主:
我思考一个星期了,可以做,但觉得自己的方案很不好,等调通了我会把之前的程序发上来,让大家指点,这样进步比较快。老板让我两星期搞定,包括上位机软件,还有下位机的通信了,然后就是别的模块了,对我这个菜鸟来说,时间比较紧,所以上来求大家帮忙了。楼上楼下的,谢谢您们的指点了!!感激啊!!!

网友H(2010-08-25):
个人认为按键扫描和数码管刷新都做到定时器中断里面比较好

网友I:
先用自然语言把问题的解决方法描述出来,然后翻译成计算机语言就是了。
如果你没法翻译成计算机语言,那么只能是两种情况:
第一  你的描述太混乱
第二  你的计算机语言还没入门

此问题可以归结为这么几块
第一 数码管驱动
        把一个显示缓冲的数据刷新到数码管
第二 按键驱动
       当有按键的时候发送按键消息给相关调度器
第二 菜单定义 菜单跳转
        菜单的结构
       每一项的元素
       菜单链接关系
我只是粗略的说了一些,实际上你需要不断地去琢磨这个问题。
先给出详细的需求分析,然后进行概要设计详细设计。
让你的文档描述是清晰的明确的可操作的。
借助各种图形表格流程图等手段来辅助分析理解。
初学者这个过程需要不停的迭代,逐步锻炼自己的思维,使这种思维能够符合计算机的思维。

网友J(2011-09-13):
学习一下,我最近也在做LED的菜单

网友K(2014-03-18):
函数指针  关键是数据结构。 网上例子很多自己找吧。

网友L(2014-06-19):
学习一下,我最近也在做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