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使用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1-13):
遇到一些问题,请高手解答:
下面是一个D触发器,驱动IRF630的驱动驱动电路,work的信号为300us,最近总是发烫,clock是12V,work信号是5V,D触发器14013也是12V。想用work信号控制VCC,达到保护,使能的作用。work的信号和clock的信号长度一样。每秒3次work信号,总共导通时间也就900us.情况如下:
1.无work信号,有clock信号,D触发器,1,2管脚也有输出为3-4V,D触发器的VCC也有3-4V,宽度和clock宽度是一样的。
2.IRF630的栅极是不是要接个限流电阻呀,否则导通后12V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3.1-2分钟不发烫,5分钟后很烫,没有附加散热片。
4.电流5A以下。

网友A:
最好不要控制vcc,一般人不敢这么用,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这种用法。
发热可能是vcc下降时间比较长,Q3 Q4就可能长时间处在线性状态,就会发热。请查看vcc的波形。

楼主:
如果不这么控制VCC,Q正,Q负总在工作。VCC的波形拖尾没有问题。

楼主:
对了,图上有错误,C36已经去掉了。

网友B:
长时间工作,电流那么大。肯定发热呀。。。

网友C:
1.无work信号,有clock信号,D触发器,1,2管脚也有输出为3-4V,D触发器的VCC也有3-4V,宽度和clock宽度是一样的。
-----------就这个条件IRF630好像就可以维持导通了(只要驱动电流足够,不知道那个d出发器有没有足够的电流)
因为,Gate Threshold Voltage VGS(TH)    2 - 4 V

2.IRF630的栅极是不是要接个限流电阻呀,否则导通后12V电压是不是有点高。
-----------驱动电阻应该有的

这个有很多的参考

:)

前面控制VCC的电路没有用过  不知道有多少延时啊

加油

楼主:
驱动电阻用多少欧姆才合适呢?

楼主:
可是在1s的时间里一共只工作不到1ms,不应该热呀

网友A:
这样用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请高手指正。

网友A:
仔细看了楼主的说明,clk是12v,那上面的图就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R1。如下:

网友A:
分析楼主的问题,主要还是Vcc拖尾导致mos管发热。 如果元件基本不变,修改如下,其中R2为了保证触发器可靠翻转,不是限流电阻。括号中为优化的元件型号。

网友D:
楼主用关掉Vcc的方式使IRF630关断,这样的工作方式很不可靠。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IRF630门极电压下降的速度,必定下降缓慢,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管子工作于线性状态。
感性负载,无论如何应该加续流二极管。虽然电源电压24V,但关断迅速时,仍有可能击穿耐压200V的管子。

楼主:
请问用什么方法关断此D触发器,我看了真值表,除非无VCC,否则Q和/Q这两端总用一个为正。

楼主:
我在VCC和地上加了泄流电阻10K,观测了VCC,是有一点点拖尾,但是时间也就是20u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work信号在不工作的时候使R2=1,这时候难道Q和/Q都是0么?

网友A:
笔误笔误,马失前蹄,这不代表本人真实水平,哈哈哈。。。哈哈哈。。。老眼昏花,真值表都没有看,哈哈哈。。。哈哈哈。。。补救下,应当行了哈

楼主:
能解释一下么?work的地方还是不懂

网友A:
work=0:
Q=0 , Q3 off
/Q=1,但D1使Q2的G=0.3V,Q2 off

work=1:
对电路状态没有影响。

因为Vcc=5V,Q2 Q3必须选耐压30V的,Vgsth比较低,5V高电平时才能充分导通。
Q2 Q3最好用STP90NF03L。

如果楼主用4013取Vcc=12V,用IRF540比IRF630好。

楼主:
明白了D1用来钳住电位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IRF540比IRF630好是不是导通RDS比较小呢?我用40k信号。上面的图是成熟电路么,还是你的经验电路?

网友A:
这个和楼主的元件差不多。
work=0时用Q2 Q3关断Q4 Q5。
work不影响4013,更加合理。

楼主:
我的work信号是数字板供上来的,也就说我的work信号可能有2种情况:1。接数字板,work=0V,2.不接数字板,work悬空。这两种情况都不能烧东西。另外我的work信号时OC门输出,需要上拉。

网友A:
那work要接100k电阻到地。上拉电阻应当安排在数字板上。
clk如果会悬空的话,也要接100k电阻到地。
电路没有试过,你要试一下。

工作原理和技术参数要尽量详细,这样才好解答。

另外,回22楼,电路没有用-12V,用的是+12V

网友E:
MOS管的栅源电压可以到20V,应该不成问题吧?

楼主:
Fig4的解答很好,Fig3有什么不好么?fig4的改动量有点大,还是想按照figure3的去改动。

网友A:
clk3缺点:
1、需要5v电源,一定要用Vgsth小的MOSFET
2、work信号要能带220欧负载。如果220欧改大,Q2的开关时间会变长
3、work=0时强行改变了4013的状态,Q2 Q3就可能不是轮流导通

楼主:
我按照3的方案修改了。
我使用12V,所以你说的3个问题的前两个就不存在了,R25是1k合适么,我觉得满足Id=250uA的要求,当work=0时,12V加在1k上功率也够。第三个问题还得试一试才知道。work信号在另一块板子上用+5V上拉。

楼主: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望请教。

楼主:
不对,还有问题,当work=0时,因为有R23所以,Q3的栅极不是0.3V了,这可没法了。

网友A:
“R25是1k合适么,我觉得满足Id=250uA的要求”
1k可以,但跟Id=250uA没,没有关系。原则上R25尽可能小,越小Q3开关时间越短,只要work和4013都能驱动R25即可。

“当work=0时,因为有R23所以,Q3的栅极不是0.3V了,这可没法了”
work=0没有问题,work悬空有问题,Q3可能on。

D9 D10位置不对,无效

网友F:
40K信号4013的驱动能力肯定是不够的了,必须要加大驱动IRF630的能力

网友F:
流过IRF630的Ids电流越大,驱动信号变形越严重,上面28楼的电路有点问题,Q3的控制信号最大也只有6伏多,即5伏+D18的管压降,Q3放大区无法进入开关区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指的是那张图?4013用12V驱动IRF630或者540,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很对,是有问题,有什么建议么?另外1楼的图有问题么?

网友F:
1楼的图不应该控制VCC,IC的电源从0-12伏的变化时,IC时常会有不稳定的状态输出的,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要达到什么样的输出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电路要完成什么工作?

楼主:
功能就是work,clock工作的时候q,/q交替输出,导通mos管。work,clock不工作的时候,q,/q不输出

网友A:
楼主的信号有40kHZ,mosfet的开关损耗必须考虑,用4013再加mosfet driver比较好。前面的那些电路在5A负载40KHz下可能都会发热。下图供参考:

楼主:
可是1s里我只工作1ms呀。怎么还热呀

楼主:
L1和L2怎么选?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一直对mos管的栅极电流不是很清楚,手册上好像也没写清楚,就是Vgs越大,导通时间越短,是不是说Ids也就越大,导通时间越短。那么多大合适呀,手册上只有测试电路和特征值,我没看到这个曲线。因为Cd4013好像输出只有10mA,所以驱动mos管不太合适吧

网友A:
效果比较好的应当是clk6. 下图根据楼主的28楼修改而来。可参考。一般是根据负载参数、工作频率先选定功率管,再选定ic。元件的datasheet都要看。

网友A:
数据手册:

网友H:
为什么要用这种设计,为什么不用MOS管驱动。
14013输出电流太小,根本不能驱动MOS管。

网友F:
41楼的图纸基本上可以,WORK的5伏信号用三极管扩到12伏的就可以了,电感或变压器负载主要注意不能饱和,饱和的话MOS管的电流可就会很大,容易使MOS管发热或损坏

楼主:
41楼的图纸基本上可以,WORK的5伏信号用三极管扩到12伏的就可以了,电感或变压器负载主要注意不能饱和,饱和的话MOS管的电流可就会很大,容易使MOS管发热或损坏 ...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知道变压器是否饱和呢?

楼主:
43楼的设计很巧妙呀

网友F:
43楼设计是很巧妙,但是4013直接驱动MOS都勉强,更何况还串了一个1K的R5,MOS管的G和S之间有节电容Cgs,4013通过R5给Cgs充放电,40KHz的方波很有可能变成三角波或者是幅值几伏的直流电压了,而没有办法让MOS在开关区工作

网友F:
至于变压器什么时候饱和,这个不好几句话就说明白,网上可以找到计算变压器公式和测量的办法

楼主:
43楼设计是很巧妙,但是4013直接驱动MOS都勉强,更何况还串了一个1K的R5,MOS管的G和S之间有节电容Cgs,4013通过R5给Cgs充放电,40KHz的方波很有可能变成三角波或者是幅值几伏的直流电压了,而没有办法让MOS在开关区 ...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驱动mos管还是要专门的驱动芯片好,而不要直接使用4013?

网友A:
回46楼:
“41楼的图纸基本上可以,WORK的5伏信号用三极管扩到12伏的就可以了,”
这个不需要,ucc27424的输入信号高电平2.9V以上,低电平1V一下,与VDD无关。
芯片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和逻辑电平接口方便。

回49楼:
“但是4013直接驱动MOS都勉强,更何况还串了一个1K的R5,MOS管的G和S之间有节电容Cgs,4013通过R5给Cgs充放电,40KHz的方波很有可能变成三角波或者是幅值几伏的直流电压了,而没有办法让MOS在开关区工作”
4013驱动mosfet不是很好,但可以工作。IRF540的Ciss=1960PF,1K电阻加上4013输出电阻约400欧等于1.4K,RC=1960*1400=2.74uS,Vgs在2V到5V之间IRF540会进入线性区,对应时间=0.977uS,开关过程线性区总时间0.977*2约为2uS,40khz对应25uS,线性区占总时间8%,开关损耗最大为24V*5A*8%*(1ms/1000ms)=9.6mW,可以接受。导通损耗也不大。mosfet可以不加散热片。

回47楼:
“请问怎么知道变压器是否饱和呢?”
在功率管的S极和GND之间串入一个0.1欧以下的小电阻,最好是无感的,或者用10个1欧电阻并联减小电感,用示波器看小电阻上的波形,如果是线性上升的三角波,说明变压器没有饱和,如果三角波后期上翘则变压器饱和,上翘起始点的电压除以电阻就是开始饱和的电流。饱和电流主要和变压器本身有关,但会随温度变化,所以要留一定余量,比喻30%。

楼主:
回46楼:
“41楼的图纸基本上可以,WORK的5伏信号用三极管扩到12伏的就可以了,”
这个不需要,ucc27424的输入信号高电平2.9V以上,低电平1V一下,与VDD无关。
芯片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和逻辑电平接口方便。

回49楼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回复令人信服。

网友F:
回53楼:
UC27424我没有用过,没有注意到ENB信号其内部有增益放大器,抱歉!
不过在40KHZ的信号下Vgs的电压值不是这么简单计算的,因为G,D,S之间都存在电容,特别是当Vgs由高变低的时候,D端的电压上升并且经过电容拉抬Vgs

网友I:
ls这个ID很强大。。。。居然没有被和谐。。。

网友A:
回55楼:
G S之间的电容Ciss是和驱动有关的主要电容,RF540为1960PF,G D之间的电容Crss=40PF,对开关时间确有影响但比较小。工程上对次要因素一般可以忽略。
影响估算如下:
负载电压24V,线性区平均电压24V/2=12V,Vgs线性区平均电压(2+5)/2=3.5V,Crss对开关时间影响为40PF/1960PF*12V/3.5V=7%,也就是开关时间大约增加7%。
不知道工程上这样估算是否可以。

楼主:
谢谢j1732和**,目前是这样解决的: 1.把irf630改为irf540. 2.将原来的VCC接地,接地电阻由10k改为1k。拖尾减小。结果是运行了1小时,irf540温度越40度左右。室温20度。自然冷却。从二位的解答中,鄙人收益匪浅。

网友F:
客气了,互相学习!

网友A: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啦。
楼主如果还是用work控制Vcc的话,还需要将work置0,看一下两个功率管是否可靠关断。
因为work=0时,虽然pnp管关断了,但是clk会通过4013内部集成的保护二极管在高电平期间向Vcc供电,
这期间,Vcc在0V到12V之间,计算比较麻烦,可能使功率管进入线性区而发热,或者不能可靠关断功率管。

网友A:
又看了下58楼的波形,楼主的clk信号平时是低电平,只在1ms内有脉冲,那60楼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楼主:
是的,平时clk为低。有信号时,clk输出,work也输出。work的宽度与n个clk的宽度一样。
但是今天出了新问题,irf540又发烫了。具体情况只这样的:
硬件和昨天的一样。我使用DSP控制CLK信号和wok信号,用下载器烧写后在线运行,运行约5分钟,由于昨天1小时都没发热,我也就没注意IRF540的温度,过程中我用halt将程序停止,这时候突然线冒烟了,我赶紧关电源,忘了看电源上的电流表了。irf540非常烫,把我手上烫了疱。
我怀疑是我恰巧将程序停止到了work为正,输出的语句上了(因为这是随机的)。造成短路,我之前说过1s钟工作1ms。难道就这么巧么?后来我又让电路连续工作5分钟,irf540不热。下午我将功率电源断掉,多次halt程序,也没有发现一次上述的情况。郁闷呀。

网友A:
是有可能的奥,概率千分之一。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硬件最好设计成软件出错硬件不损坏。比如加个保险丝。

楼主:
关键是我两周前出现过此问题,一halt电流就增大,当时认为是巧合,运行的时候已经发热了,没在意。难道我运气这么“好”。明天我准备将断点故意设在work信号为正时看一看。

网友A:
work一直为1,则必定有一个功率管一直导通,如果电流最大5A,功耗=0.044*5*5=1.1W,不加散热片
就会比较烫,如果电流没法限制,就可以煎**蛋了,呵呵!
另外,work=0时,clk一直为1,会不会出现60楼所担心的情况呢?

楼主:
这问题基本无解,除非关电源,或者设断点。否则不可控呀

网友A:
加上隔直电容,可以防止clk和work一直=1时功率管长时间导通。

楼主:
高招!敬仰敬仰,我去试一试!

网友A:
C3错了,抱歉!需要0.47uF。

楼主:
怎么算的?我的work是300u宽度,clock的宽度是30U,10个周期。

网友A:
看电路书,一阶RC电路计算,书上说的很清楚啦。

我只是估算的,没有详细计算,取RC>=5倍信号宽度。

按照楼上提供的参数,估算如下:
work信号高通网络:
C1 * (R1+R2)>=5*300uS

clk信号高通网络:
C3 * R6 >= 5* (30uS/2 *10)
30uS/2 *10 是10个周期内高电平总时间

网友J:
你的两个mos应该直通了
MOS上的负载是电感,如果频率太低的话,电感等效的电阻就太小了,可能会相当于导线:!
另外平时不用的时候,这两个MOS最好是关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work信号,1s只有3次,每次300us。频率太低了。在mos管s级的接地前接个电容行么?就是电流太大。

网友A:
回楼上,信号频率不是简单的按周期算的。其实,对于work,只要隔直以后能得到300uS高电平就可以了,和1S关系不大的,不能看成1HZ信号。work是阶越信号,用一阶RC电路求解最好。

对于连续正弦波信号或者连续方波信号,可以使用频率求解。楼主的work、clk都不能用频率求解。

楼主可以按71楼计算,用示波器看结果。如有问题再讨论。

楼主:
恩,有道理,我再试一试

网友K: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K: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K:
什么级别才能看啊??

网友L:
电源上没有大电容滤波工作稳定性可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