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线串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1-13):
很多电路中在输出信号的时候都串联一个小电阻,如下图,是一个USB接口的电路,工作时候我不用这个电阻也可以工作的,所以想了解下这个电阻的主要作用,谢谢啦

网友A:
在有的电路中起抑制信号反射的作用,在有的电路中起保护作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在usb接口上一般接的是22欧的电阻吧。

网友C:
同意2楼:   提高抗干扰能力
:lol再乱说一下,信号线串联电阻的作用一般
1、减小线路电流:提高抗干扰能力(含抑制反射也算吧);
2、减小线路电流:保护;
3、平衡信号:匹配电阻。
4、悬空:负载
5、。。。。。
欢迎补充啊。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啦

网友D:
最主要的原因是用来做阻抗匹配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件在该原理图中没有看到,那就是你应该接一个共模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