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运放输入信号被衰减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1-13):
下面看不见部分备用的,没有连接到电路中,信号从zout输入

网友A:
R6的输入电流被R11分掉一部分,最后U1A的电压当然被衰减了

网友B:
何必又开一帖呢

网友B:
你这貌似个运放精密整流电路。
把R15,R11都换成10K,R6换成20K,再改变R1的值就可以调整放大倍数,C4接到ADC_2处。

网友B:
R9不能为0

楼主:
说明下:r5 改成电容1uf隔离直流。输入的是交流信号80hz
此电路是有源整流电路,电阻大小都是datasheet说明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的。没有信号输入时输出电压是vref 2.5v,有信号时输出应为vref+输入信号的电压值。输入信号为40~~50mv但接上电路就没有那么大的信号了,量测的r5电容前,是信号源内阻太大的原因吗?

楼主:
信號源的內阻是比較大,不知是否可用rc做個低通濾波,該怎麼做,可有電路提供
注:做低通濾波應把信號源內阻考慮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