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整流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0-01-13):
交流24V输入经整流后的电压作为输出,俺在输出电压那里接了9个白色LED串联(1个3V左右),俺以为AC24V整流后的电压有33V左右。但是俺上司说这样接不行的,说和什么变压器的功率有关,不一定就有33V。俺不明白,望大家解答。

网友A:
和我上次碰到的一样

变压器的内阻小,变压器分压就小,你的LED上的电压就够
变压器的内阻大,变压器分的压就大,你的LED上的电压就不够了。
这样说应该能明白了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负载很小的话,电压按照24×1.414=33伏,如果负载大的话一般乘以1~1.1

网友C:
楼主没有说明是否电容滤波。
电容滤波且负载开路,输出电压才可能有1.414倍输入电压那么高(实际使用时还要考虑整流管压降)。没有电容滤波,当然就没有那么高,反而要比输入电压还低。
点亮LED,根本不需要滤波,倒是应该有限流电阻。

网友D:
终于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电容滤波的。为什么不用滤波就接LED灯呢?

网友C:
7楼:
LED不需要纯净的直流供电,不滤波也可以点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E:
现在做LED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F:
整流滤波后一定要有限流电阻;滤波电容充放电会损坏LED

网友G:
楼上几位都讲得很透彻了
但是一个LED的电流典型的=就15ma左右
这个变压器还是能够提供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