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13):
大家帮忙看看电阻rsc上过流的时候t2能够导通,请问T3为什么呢能导通呢

网友A:
据我看,T3没有提供其基极电流的电路,无法导通。

楼主:
我感觉也是,但是我查的资料上的电路图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A:
此图明显不全,最好把完整的图贴上来,否则不好说。

网友B:
T3的极性错了吧,
如果T3是PNP管,就与T2构成了一个可控硅,这样才能达到截流的目的,
然后负载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才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