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比例运放Lm324的偏置

楼主(2010-01-13):
1,请问R7,R8是要提供偏置电压还是偏置电流。为什么都要取100K。如何计算出来的?我查了下Lm324的TI的规格书,上面说偏置电流Ib典型值为-20nA,最大值是250nA。
2,它规格书上标注了Ib范围,那么设计电路的时候一定要产生一个Ib吗?芯片里我认为都已经设计了偏置了。

网友A:
提供1/2VCC的偏压

网友B:
实际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但再大也有个上限。换句话说,运放的输入端总有一定量的电流流过(虽然其量非常小),这个电流就是偏置电流。通常在运放中会有偏置电流的补偿电路,但其作用是尽量减小偏置电流,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它。

严格来说,此电路是给运放的正输入端提供了一个VCC/2的支撑点,使其能工作在单电源环境下。这个分压电压和运放的偏置电压严格来说不是一回事。至于R7和R8的取值除了要考虑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偏置电流有关)外,还必须考虑此分压的稳定性。如果阻值过大,分压电压降容易受干扰变得不稳定;但如果阻值过低,则会增大功耗。通常的办法是取一个适中的阻值,再对地加一个旁路电容。

网友C:
建议你看下运放的内部结构的第一级,要有图形和文字一起才说的清楚,还是看书方便

运放输入级为2个三极管,+/-端其实是2个三极管的b级,e级接大电阻(恒流源)对电源负端。偏置电流其实就是三极管的ib,想想没有偏置电流三极管怎么工作。

楼主:
r7和r8目的是通过分压产生偏置电流,所以它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偏置电流,对吗?
至于为什么用分压是为了稳定三极管对温度的影响,对吗?

网友B:
r7和r8目的是通过分压产生偏置电流,所以它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偏置电流,对吗?
至于为什么用分压是为了稳定三极管对温度的影响,对吗?
引用 楼主:

R7,R8分压目的是为了提供反向比例放大器的一个“支点”(前面已有说明)。这样将提供一个“中心”电压——VCC/2,这是具体应用的要求,和偏置电流原则无关(就算是理想运放也必须如此处理)。与偏置电流有关的其具体阻值的确定,另外具体阻值的确定还和稳定性有关,这在前面也已说明。

这里并没有考虑温度影响,三极管中的温度补偿是射极电阻,也非如此。

网友C:
r7和r8目的是通过分压产生偏置电流,所以它的最终目的是产生偏置电流,对吗?
至于为什么用分压是为了稳定三极管对温度的影响,对吗?
引用 楼主:

提供直流偏置的通道,r7,r8确定直流工作点。这里不是补偿温度的

楼主:
想起来了,就是这个杠杆图。

网友B:
哈,拿起了“棍子”,很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请问
    1:为什么分压电阻太大的时候容易受干扰不稳定呀?
    2:是不是偏置电流可以这样算:VI=分压/输入电阻?假如分压太大的话会对运放有那些影响?谢谢指点

网友B:
1:为什么分压电阻太大的时候容易受干扰不稳定呀?

因为分压点的内阻(R8||R7)会非常大。

2:是不是偏置电流可以这样算:VI=分压/输入电阻?假如分压太大的话会对运放有那些影响?谢谢指点

偏置电流主要由运放的输入端特性确定(可以通过数据手册了解其大致范围)。一般其输入电阻非常的大,不宜从此式得出。当然,如果能精确的计算出R7和R8上的电流(通过实测分压电压,但要注意测量引入的误差),其差便就是偏置电流。

网友E:
提供一个虚地电平。如果你的信号不对称,两个电阻的阻值也可以不相等的。

网友F:
1,请问R7,R8是要提供偏置电压还是偏置电流。

是提供偏置电压不是偏置电流。偏置电流是由运放内部产生,用不着由它们提供也轮不到它们提供,但外围电路应当为这个电流提供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