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G516自已写了ISP代码

楼主:
82G516自已写了ISP代码,但又想保留ICP烧写模式可以么?
我的想法就芯片从生泉买回后
1  第一次烧写自已的ISP
2 生产时,依定单用ICP烧写方式烧写AP,
3 产品到客户手上,如有特殊要求升级的,可以用任何一台电脑的超级终端即可升级。

现在ISP测试没问题,可以每次,用ICP U2工具烧写了AP后,我的ISP就失效了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选项,版主请贴个图,就是如何用ICP 烧AP,而不影响ISP的失效
谢谢了!!

网友A(2010-01-13):
参考下图设置, 注意下你的ISP 大小, 若复位时要进入ISP 则把HWBS2 也勾选吧

网友B:
那三条到底是事实呢,还是只是自己的想法而已?前后有点不达

网友C:
我也看得有点困难

楼主:
回3楼:是事实,已实现,前后没有不达,不然版主是不会回的

网友D:
当然是可以实现IAP的,是Megawin自己把很多逻辑搞的有些乱
把Specification PDF总的Memroy Map一章看仔细,就知道根本原因了

网友E:
笙泉科技 8051 ISP Writer U2 工具

    通过MCU内部的ISP CODE 来烧写用户软件。
    可以实现在线软件升级,软件开发调试更方便。
    可以脱机烧录,适合工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