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6000又一难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1-13):
另外我以前能正常连上时,就可以正常配置PLL的,但现在我在MEMERY VIEW 里看到的PLL寄存器值全为零,要知道PLL的寄存器大部分默认不为零。是不是PLL部分坏了? 还是? 高手帮帮忙啊!

大侠们好,我在做一个C6000的板,用的是 闻亭TDS510-USB的仿真器 ,但不知为什么要手动按DSP的RESET#才能连上仿真器,但有时不用也行,不知为什么,各们大侠帮帮忙啊!

另外,文档说核心电压1.4V,MIN:1.33V,MAX:1.47V,而我在DSP傍边那几个核心电压10uf的电容上测,有150mv的电源噪声,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楼主处女贴,友情帮顶

网友B:
150mv不算大吧。

网友C:
示波器里面的A/D位数都不高,一般都是8位的,所以测出来的电压纹波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D:
最好小于50mV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问题还存在,但现在在正常连上仿真器时(不是每次都正常连上的)跑程序感觉还是挻正常的,跑了一夜都没问题。

楼主:
五楼的50mV是不是难度大了一点点,?
5# andy2003hu

楼主:
友好的4楼,8位也不低了啊,我感觉,不是精度也有1%了么?
4# yxwsz

网友E:
最好小于50mV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开关电源噪声控制不到50mv以内吧。

楼主:
我也觉得50mv不好做!

网友F:
50MV确实比较难做

楼主:
手动按DSP的RESET#才能连上仿真器,不知和不和JTAG口的信号质量有关?,我测JTAG口时钟上过冲下过冲都有1.几伏,但一连上就好像一直都OK!感觉不像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G:
你这个电源的噪声貌似有点大了吧,这样芯片工作稳定会受到影响的

楼主:
那么这个噪声一般应是多少好呢?
13# linhai1986

楼主:
另外我做的是6711D的板子,里的的定时器时钟源是CPU时钟的四分之1 ,我用200MHZ的CPU频率,Timer Period Register (PRD)设为5000000,按算应是0.1秒一次中断但不知为什么是0.2秒一次!

网友H:
另一个也见了,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0-02-24):
咋几年了也没人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啊!高手都跑那里去了!

另外我以前能正常连上时,就可以正常配置PLL的,但现在我在MEMERY VIEW 里看到的PLL寄存器值全为零,要知道PLL的寄存器大部分默认不为零。是不是PLL部分坏了? 还是?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I:
之前flash中烧入程序时仿真器会无法启动,按复位有时可以启动,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否和这个有关
你修改一下pll寄存器,看内存是否变化;也可以测一下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J:
还没解决啊

楼主(2010-03-26):
回复 网友I:
“之前flash中烧入程序时仿真器会无法启动,按复位有时可以启动,”你是说你遇到过这情况? 我修改了PLL寄存器看过,内存没变化,我的EMIF时钟(ECLKOUT)有时钟输出的(就算在PLL寄存器看不到的时候)。

网友K:
楼主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啊?

楼主:
没有啊!
早段时间写论文,忙!

楼主:
没有啊!
回复 网友K:
早段时间写论文,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