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成了方波发生器了

楼主(2010-01-13):
我在做超声波放大电路,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当输入电压过高时,放大电路就输出方波了。图中只有第一级电路(由于刚开始以为问题出在第一级,所以只画了第二级),第二级只是反馈电阻没有并电容。我减小两级之间的耦合电容时,放大器虽然正常放大了,但是放大效果又不行了!

网友A:
你放大后信号幅值(理论计算值)超过了运放的电源电压造成的。
例如:
放大倍数5倍,运放电源+—15V
放大输入3V以下信号可以正常,如果输入+4V,那输出就是+15V啦,而不是+4X5=20啦

楼主:
饱和输出是没有错,但是输出的方波的频率跟我要放大的信号频率是不一样的,差很多!

楼主:
还是没有调好,请高手指点一下,分析一下产生的原因。

网友B:
我估计是电容太小了。带通变成带阻了

网友C:
可以把它的传递函数算出来分析分析

楼主:
回复5楼:不是小,而是大了,用几十pF的时候,就不会输出方波了,但放大效果不行了。试了一天多,狂换电阻电容,今天上午终于试好了!但是问题产生的原因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