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V 5A 可调开关电源

楼主:
下面图是一个0-500V  5A   可调开关电源。有过压(可调节电压),过流(电流大小可调),还有短路,的功能。 此电源的原理我想了好久,由于本[localimg=180,135]1[/localimg]人基础太差看不[localimg=180,135]1[/localimg]明白,想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A(2010-01-14):
工频变压器隔离升压-->相控整流电压预调-->开关稳压

网友B:
这里没有看到工频变压器。
如果是用工频变压器,那么2500W直流输出的变压器要多大个儿?不大可能。

网友A:
3000VA工频变压器,那么多风扇猛吹,电密可跑到5A/mm2, 126的铁芯应该是够了(这些大电解直径是36mm的,比例上大至可以看得出)。这是我的猜测之一,不过这需要请楼主确定,那个主变,是铁氧体的呢?还是高矽片。

猜测之二: 宽电压输出,软开关的优点全部丧失,基本只能玩硬开关。0-500V,如果是调PWM,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困难的,想想看,如果是全桥,最低输入电压输出500V,占空比最大为0.9,则最高输入电压时占空比则只有0.7,不要它调到0V了,只要调到5V, 这个时候占空比只有0.007,就算频率跑20KHz,脉宽也要低至0.175uS。

如果两级PWM,则两级的最小占空比也低至0.07, 脉宽1.75uS, 这对于大功率MOS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高压大电流的tr/tf一般都达到200-300nS,加上驱动需要加阻尼,驱动波形的上升沿也是几百nS的过程,开关损耗极大)。不过虽然此时的效率十分低下,但总的发热量却不是很大,也可以免强接受。

因电源网兄弟们的介绍,我现在在弄一个2-80V 400A的电源,受毒太深,苦不堪言,俺的目标是全输出电压范围20%电流以上,效率要达到92%, 现在搞成分布模块方式,弄成6个2-15V的模组,通过电子开关切换模组的串入与退出, 纯粹的劳命伤财,不过现在搞研究不需要自已淘腰包了,也就自得其乐...

网友C:
只是想积点分,说我还要混一段日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電路用的變壓器是硅的,是高頻的.他用的電源IC是3526. 還有他是用IGBT管來驅動開关變壓器的.IGBT的型號是680N60 一共用了四個.网上查了一下.600V80A.從開关變壓器是二根線進的.出來是四根線.二根一組線接了四個RHRG3012 的二极管組成一個全橋診流.還有一路是一樣的. 二個在一相加,在輸出.   我現在這樣理解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明显是两级PWM控制电源,哪来的工频啊,呵呵。。。。

网友A:
那个主变是高频? 那样图片也太不清楚了吧,这么大的高频主变,有风吹着,咋也得跑五\六千W吧
有没有过安规啊?这么大的高频机,EMI线圈只有鹌鹑蛋大, 真是扣门哦.

**老王,以后不准你鸭你鸭蛋的叫,别为大不尊,哈哈
俺这个人十分的厚道,收了人家银子就不能忽悠人家,谁的钱都不是检来的, 戴钢盔也要给东家弄出东西来,不能只吹牛,不然会深深的内疚.

伟哥,那个大主变,实在是想不通,哈,眼神不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看图片,那主变应该多半是铁氧体的,用的应该是半桥或全桥电路,输出整流应该是多个并联,频率做的应该不算太高,估计就几十k。看那几个假负载的体积,初步判断半桥结构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效率不高,所以风扇主要是给开关管及输出部分用的。
输入部分应该是带PFC设计的,左上角应该就是电感了,左下角那个应该是驱动变压器,至于能不能过安规,单单看图片俺就不敢确定,猜想应该很难,哈哈。。。

网友D:
可是左下角若是驱动变压器的话,那么此pcb layou就貌似不太规范了,一切都是猜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