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10-01-13):
以前没理解了波特率,今天又听人讲了,还是糊涂着呢。
波特率不是指每秒传输的位(bit)数吗?
如发送一段数据,起始位,数据位,最后是结束标志。
起始位发送出去不是还要判断吗?确定是标志位,才接受数据。如果不是,不接收数据对吗?那这个时候波特率是咋样的?都没收到数据那

网友A:
找台示波器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 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标志位是什么,串口的IO平时是高电平,若发数据,那么就先把IO拉低一个位的时间表示开始发送,发送完最后一位后IO再将电平保持至少一个位的高电平时间以代表本次发送结束,过程就是这样,接收端在检测到外边来了一个低电平后就开始接收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样测出来的是波特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过程我也知道,我想说如果来了个低电平脉冲,很短时间不够一个位,这个时候波特率还是以前那样的吗?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标志位是什么,串口的IO平时是高电平,若发数据,那么就先把IO拉低一个位的时间表示开始发送,发送完最后一位后IO再将电平保持至少一个位的高电平时间以代表本次发送结束,过程就是这样,接收端在检测到 ...
引用 网友B:

这就对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 ,不能说点有价值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要这个低电平低到能被单片机检测到(以波特率的16倍采样RX脚)就开始启动一次接收,波特率还是按照你设定的来接收,对于发送而言,既然是正常发送,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很短的低电平,这个低电平是有严格时间限定的

网友E:
概念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