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壓跟隨器問題

楼主(2010-01-14):
想用電壓跟隨器把輸入與輸出信號隔離,同時也是阻抗匹配.但有一問題因只有單電源,輸入信號是vpp500mv80hz信號.如果用單電源輸入與輸出
信號還會一致嗎?

网友A:
可以给信号加一个直流偏置,不过频率这么低,可能要很大的电容了。

楼主:
怎麼加直流偏置,電容應去多大

网友B:
若信号是双极的,建议尽量使用双电源。因为如此情况下源和负载通常是双电源的,何苦中间玩个单电源的呢?采用所谓“偏置”要小心,跟随器原本是没有“地根”的。

网友C:
加偏置,还不如加个负电源,使用双电源。这样可能成本更低。

楼主:
因電路已經設計好了,板也洗了,電路中沒有雙電源只有可用的單電源.該怎麼辦呢

网友B:
因電路已經設計好了,板也洗了,電路中沒有雙電源只有可用的單電源.該怎麼辦呢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用电容耦合,其间用两个等值电阻分压接跟随器输入端,再对地接一个旁路电容。耦合电容要取大一些。

网友D:
凑进来学习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的回答.電容應取多大,因怕有其他噪音干擾,同樣用電壓跟隨器做個增益為1的低通濾波,電路該這樣設計呢

网友B:
取决于信号源的内置,分压电阻的取值,负载阻抗等因素。但至少要几十μF。

网友E:
小弟刚来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