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tage regulator和voltage reference芯片的区别?

楼主(2010-01-14):
这两种电源芯片,输出都为恒定直流电压。
感觉voltage reference的输出电流低,

我理解这种做参考的电源芯片是不是只能做参考,如提供某个偏置。
这种做参考电压的电源芯片是不是只能用来做偏置,不能加负载(当电源用)??

还有,把regulator当reference用的话,可行么?(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谢谢。

网友A:
用途不同。

如果负载电流在reference允许范围内,可以当voltage regulator 用。

把regulator当reference用的话,一般不行,主要是精度和温漂不好,noise也可能超标。

网友B:
前者输出电流较大,主要用于给其它芯片等供电。其温漂等指标不很高,作电压基准只能用于要求很低的场合。
后者输出电流较小,但温漂等指标比前者好得多,主要作电压基准用。当电源用不是不可以,但其输出电流很小,带负载能力相当弱。

楼主:
多谢楼上二位!!

楼主: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电压基准这种东西?

感觉比较抽象,其实所有的信号不都是以GND为基准的么,那么谁又能保证GND是绝对干净的,温飘很小呢??

网友B:
  1.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电压基准这种东西?
进行较高精度测量的时候,例如较高精度的AD或DA转换。
GND是规定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温漂。

楼主:
谢谢您。。

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电压基准这种东西?进行较高精度测量的时候,例如较高精度的AD或DA转换。
GND是规定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温漂。
引用 网友B:

我的应用是在如上图的运放的输入端的偏置,
即设置输入共模电压。

这种偏置电压是用regulator芯片好呢?还是reference芯片好呢??

网友C:
谢谢您。。

我的应用是在如上图的运放的输入端的偏置,
即设置输入共模电压。

这种偏置电压是用regulator芯片好呢?还是reference芯片好呢?? ...
引用 楼主:

单从性能精度来讲,当然是reference芯片好啦,但是reference芯片的价格一般是regulator芯片的10到20倍(精度高的更贵)。但是如果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使用regulator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学习了,

那干脆做个跳线,实验中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