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怎么来补偿?

楼主(2010-01-14):
在使用ADS1110时,采集的数据与实际电压有偏差,觉得是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怎么对其进行补偿呢?

楼主:
大侠不在吗

网友A:
ADS1110是一个具有自校正的ADC,偏移和增益误差应该不会太大。如果存在误差且是稳定不变的话,可以采用软件补偿的方法加以适当的消减。这样一来,产品生产中必须有软件参数的校正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程序中对采集的数据补偿了一下,加或减,数据都不大,我是对其分段补偿的,这样的话我将近分了20段吧,这样很麻烦,需花费很大的工作量,难道没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对其进行补偿吗?

楼主:
我用的是单端输入,PDF上的典型电路,除了电源和电压输入端进行简单的滤波,还需要对其进行别的工作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在程序中对采集的数据补偿了一下,加或减,数据都不大,我是对其分段补偿的,这样的话我将近分了20段吧,这样很麻烦,需花费很大的工作量,难道没有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对其进行补偿吗? ...
引用 楼主:

20段?线性度那么差?

网友B:
正常,我用其他的AD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后来一直都还没有解决,直接换了个AD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AD,几位的

楼主:
这么快就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