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输入端有直流电平

楼主(2010-01-14):
使用单极性ADC时,输出显示有一个大概0.5V的直流电平无法去掉,即使空载时也有,如果输入端和地短接,直流电平消失,好像是ADC内部有一个上拉电阻似的。我用了AD9203,ADC08100都有这个现象。请问有谁碰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公司里的前辈们都是在ADC前面做了个射极跟随将电平下拉了0.5V,但具体原因谁也不清楚

网友A:
悬空测量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吧,如果接地消失应该没有问题才对,看一下你的输出阻抗和ADC的输入阻抗直接的关系是否合适?

网友B(2010-02-16):
AD的输入阻抗一般都是较大的,因而不准许输入悬空,否则输入信号线会因电磁耦合而产生噪声电平影响AD结果,这时要求前端输出必须是低内阻的,如运放的输出端,这时就不会产生楼主遇到的问题,如果前端电路结构要求有负载匹配则可以对地并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C:
3楼分析相当正确,是高阻感应电压的存在形成这个电压的

网友C:
可以对地接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