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手的问题!!!!!!!

楼主(2010-01-14):
本产品是一个旋转射灯,可调光,采用过零检测调光.电机采用12V有刷电机.
      问题1.当电机走动时对过零检测电路有干扰,导致单片机误中断,灯闪动.

      请问高手如何把这干扰信号去掉

网友A:
这种问题相当困难,难在干扰传播的路径不容易确定,往往与机械结构等有关,不确定干扰传播路径就很难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
所以这里只能提供一些通用的方法:
控制部分与灯尤其是与电机不要使用同一电源。
控制部分与电机之间加屏蔽措施。
控制部分的电源加进线滤波,所有进出控制部分的信号线都应该加滤波。
控制部分放到屏蔽盒内。
等等。

网友B:
在电枢两端并适当电容消火花

网友C:
过零检测电路过于简单了,另外,在调相算法中可以加入数字滤波,只要有精度够的时基(对采用晶体振荡器的MCU系统而言这不是什么问题)即可,但过零检测电路的设计要合理,除此再采用2楼、3楼所说的办法综合治理,这东西就是小case了。

网友D:
同意4楼,
既然有MCU,处理就很简单,做一个50Hz的窄带滤波,可以消除绝大部分干扰。
即预先估计下一次过零的时刻,只响应跟这个时刻相差小于一定范围的信号,其他的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