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运放的电源电流Is(Supply Current)?

楼主(2010-01-14):
我就知道输入失调电流(运放本来存在的),输入偏置电流(人为
提供)。

那么电源电流Is,是不是也要人为提供的?这个参数有什么用?

就拿Ti的LM324的Supply Current来举例吧!参数是1.5mA。难道我
连接4脚或11脚的时候还要加电阻?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发到 新手园地  去吧

网友B:
Supply Current是运放正常工作时从电源端流入的电流。

另外,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等都是运放正常工作时的特有参数,没有自生和外加一说。

楼主:
实际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但再大也有个上限。换句话说,运放的输入端总有一定量的电流流过(虽然其量非常小),这个电流就是偏置电流。
所以电源电流也是同理,可以把运放看成大电阻,加个电源,则有了电源电流。对吧!

楼主:
实际运放的输入阻抗非常大,但再大也有个上限。换句话说,运放的输入端总有一定量的电流流过(虽然其量非常小),这个电流就是偏置电流。

所以电源电流也是同理,可以把运放看成大电阻,加个电源,则有了电源电流。对吧!

但是这个电源电流参数重要吗?好像知道和不知道都没关系。

网友B:
运放具有功率放大功能,但这功率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电源中获取的。由功率等于 IV 可知,单有电压还不够,必须有电流,而那个Supply Current就是电源电流。此参数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反映了运放的功耗,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